[安装经验]
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怎么办?

楼主(2015-12-26):
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怎么办?

  鼠标是我们在使用电脑不可或缺的设备之一,鼠标用的时间久了,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win7鼠标指针在桌面上自己随便乱跑,不受控制了怎么办?怎么解决呢?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造成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造成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鼠标垫不平

  鼠标垫没有放平,会造成win7鼠标指针乱动。

  解决方法: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把鼠标垫进行下清理,放平整就好了。

  2、鼠标内灰尘进入

  鼠标滚动珠有缝隙,灰尘进入后,卡住了鼠标的滚动珠,也会造成鼠标指针乱动。

  解决方法:拆开鼠标,清理里面的灰尘。

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怎么办 图一

  3、有东西压到了键盘或者有杂物掉进了键盘的缝隙里。

  有东西压住了笔记本的触摸板,或者有东西压住了键盘或有杂物掉进键盘卡住了按键,都会造成鼠标指针在桌面上乱跑。

  解决方法:清理一下键盘和键盘周围的物品,保证键盘按键能正常使用。

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怎么办 图二

  4、电脑中了木马或中病毒,鼠标指针也可能会乱跑。

  解决方法:用杀毒软件对电脑进行病毒查杀,清理木马和病毒。

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怎么办 图三

  5、被远程控制

  大家都知道电脑被远程控制时,电脑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如果忘记关闭远程控制,也会造成鼠标指针乱跑的情况。比如:QQ被远程控制时忘记点“断开”。

  解决方法:检查远程控制是否开启,将其关闭就可以了。

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怎么办 图四

  6、鼠标驱动与系统发生冲突

  解决方法:当因为鼠标驱动与系统发生冲突造成的鼠标指针乱跑时,我们可以在鼠标属性设置中,取消鼠标“快速初始化”的勾选。

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怎么办 图五

  7、鼠标设置问题

  解决方法:鼠标设置有问题时,我们在“开始”菜单“控制面板”中找到“鼠标”,打开鼠标属性,在“指针选项”中去掉”指高指针精确度”的勾选,如上图一样,再“取消“快速初始化”的勾选。

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怎么办 图六

  通过以上详细介绍了win7鼠标指针乱跑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不妨上面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还有最重要的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以前遇到问题都是直接重装系统解决,看到版主发的这个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原因可能导致问题,谢谢,学习了

网友:
说的是win7的问题,却用xp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