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集显电流0.8不显求助

楼主(2015-12-26):
联想Z475集显,版号:DAKL6BMB6D0 REV,可以正常触发,电流跳变至0.8左右不显,慢慢上身0.85,各供电检查正常,PCIE复位正常,时钟正常,内存供电正常,DDR_VTT正常,内存时钟正常,就是无复位,内存,CPU,桥换过,BIOS刷过,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师傅指点指点,万分感谢!本人菜鸟,努力学习中。

网友:
查查进桥的PG

网友:
显卡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A:
CPU供电IC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B:
我修过 ,一定要换南桥才可以

网友:
这机是AMD的吧,AMD北桥问题多

网友:
xia个点位图看看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IC是什么型号啊、

CPU供电芯片ISL62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 ,一定要换南桥才可以

桥我换过了

网友:
桥的问题 啊

网友A:
那IC的PG有了吗、你看一下CPU电压会跳动不、会跳动那就CPU坏了,我之前修到就是会跳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IC的PG有了吗、你看一下CPU电压会跳动不、会跳动那就CPU坏了,我之前修到就是会跳动的。

PGOOD:3.3v        PGOOD_NB:3.3V,电压很稳定,

网友C:
已经修复,更换IO解决

网友:
已经解决了,更换IO问题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
IO是不是带程序的啊?

网友:
是吗,我这有个这个机,好像要换南桥。也是要跑0.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复,更换IO解决

为什么换IO啊,有思路还是没办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