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偿求助

楼主(2015-12-26):
RMB求ipad mini2 音频排线的PCB和
原理图
支付宝或者微信交易。
微信

网友A:
你在淘宝都找不到?
blueany
淘宝有排线没图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淘宝都找不到?
淘宝有排线没图纸

网友:
拆机的时候把排线拆断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图纸流出来的。你只有换排线或者看线路怎么走的,连线

网友:
要是手工好的话可以试试飞线,反正已经坏了就当练手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