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

楼主(2015-12-26):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Y450  开机1.2A 十秒后掉电,拆机,按南桥不掉,后加焊不行,直接换了OK

网友A:
真牛,一把就按对地方了。

网友:
Y450 修好算你运气好

网友:
你运气好按南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牛,一把就按对地方了。

也可能是按了很多把 最后才按到南桥上 折腾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