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问题是不认硬盘求解

楼主(2015-12-26):
问题明显的是硬盘不会转,硬盘上有5V电压都是硬盘不转

网友:
你找个图看下是不是有控制线断开它就会转了   认不认盘看你命运了   有可以换硬盘线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 不难

网友:
问题描述的太简单,换硬盘试了吗

网友:
先换硬盘   在说。

网友:
换个硬盘 再试一下      不行再说

网友:
换硬盘试下,不行换硬盘线看下,先软后硬

网友:
我的也是不认硬盘 不确定是不是桥导致的硬盘换了 排线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