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掉电

楼主(2015-12-26):
今天接到台4738掉电,拆机按显卡不掉,发现是之前刷过BIOS的,用了几个月,返修,加焊不行换个OK

网友:
你按完南桥按显卡,怎么都让你按对了?都加焊不行,换个就好?如果按住好了,加焊一般会奏效。

网友:
加焊都不行,不比你用手按强,何道理,要么就是板层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