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MS-7521 P45 NEO2 V1.1 BIOS原机

楼主(2015-12-26):
V星台式主板 MS-7521 P45 NEO2 V1.1 BIOS原机

MS-7521 P45 NEO2 V1.1 BIOS原机.rar

网友:
这个板做的好啊

网友:
昨天拿到一台旧机器,本来显卡上管坏了,换掉亮机了,然后没管他,一小时后顺手点了个mp3,喇叭刺啦刺啦的听不清楚了,我就拿了个外置usb声卡,正常了,当天没来取机器,第二天再开机听见cpu12V供电那里次啦一声,好吧很不幸的上下管和pmw都烧了,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想问发生这一连串的问题到底在那里?求大神赐教

网友:
昨天拿到一台旧机器,本来显卡上管坏了,换掉亮机了,然后没管他,一小时后顺手点了个mp3,喇叭刺啦刺啦的听不清楚了,我就拿了个外置usb声卡,正常了,当天没来取机器,第二天再开机听见cpu12V供电那里次啦一声,好吧很不幸的上下管和pmw都烧了,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我想问发生这一连串的问题到底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