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81C 不认硬盘

楼主(2015-12-26):
ASUS Y581C 不认硬盘 ,客户说是让雨淋之后就这样了,拆机查看没有进水痕迹 硬盘到南桥对地阻值正常,供电正常,就是不认硬盘,求解

网友:
换或者重植南桥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查电源管理或PCH,这种不认硬盘的很好修的。

网友:
查下sata模块

网友:
刷BIOS了 第一次开机认了 之后就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