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奇葩之不触发

楼主(2015-12-26):
机子型号sve151c11m,板号daohk5。故障为不触发
拿到机子,待机电流为0.02,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发现是二修机。

目测主板,35伏芯片,南桥,开关排线出有维修痕迹。打下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
先放电看看,咦,索尼机子放电咋没用呢……

测量待机有35v,既然是不触发,那么先从开关开始。开关电压0.6v,好家伙捡漏了。(上家就这问题也修不出来吗)

nbswon#是ec108脚发出通过一个电阻到开关排线

去掉d2电压依旧为0.6v。那么直接翘起ec108脚,发现电压也是只有0.7v。
测量ec供电3.3,时钟,复位,acin,lid都为正常。
那先刷个bios看看,结果依旧。

应该是ec坏了,定个ec换上去看看。
换好新ec,信心满满的上电。开关电压还是只有0.6v。
见鬼,这是闹哪出戏啊……

0.6—0—0.6跳变。难不成这机子先天不足,开关电压就只有0.6v吗?
这处没辙,过。看下南桥那边,查了rtc电路正常,南桥待机电压没有。

南桥待机电压+3v_s5,+5v_s5是由s5_on控制待机电压转换过来的

s5_on应该是ec收到出触发信号后,发出的。实际测量s5_on一直为0v。
转了一圈,怎么又到ec这边了呢。
真是见鬼。

直接在pq287第4脚5脚盖一坨锡上去,强制开启南桥待机电压。
触发试下,电流跳变完美。直接亮机。
回过头来再去看看开关电压,好么完美的3.3v-0-3.3v

见鬼,南桥待机电压还和开关电压扯上关系吗。
看下架构图,bios挂在南桥底下

bios供电也是+3v_s5

也是在ec发出s5_on之后出来的。

想不明白,这机子修的莫名其妙的

网友:
开关电压0.6V肯定有鬼,呵呵

网友:
修过一个待机高的,也是头晕

网友:
还是没有具体找到故障,还应该往前查,但是如果站在经营的立场上,就要速战速决

网友:
故障也太奇怪,楼主维修思路开阔,这 种问题很容易被绕进去.

网友:
这个帖子给我一些思路了  我晚上戴尔机器也是 一直2.4V开关

网友:
难道EC要检测南桥正常待机   开关才会有正常的3..3? 可是那0.6是什么鬼? 感觉像是被拉低了呢?

网友:
难道EC带程序

网友:
做等回复,我也遇到一个单身没修上

网友:
有些机型确实不好修的,楼这技术刚刚的

网友:
我也好迷糊

网友:
难道有漏电

网友:
那个S5_ON低电平,开机不会出现什么情况吧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支持

网友:
楼主真强大,感觉应该是ec周边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知识慢慢积累

网友:
3v转换电压,会引起开关偏低吗

网友:
立场不一 维修立场是去掉锡 再此维修 赚钱的话当然就这样拿走收钱修下一个 效率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