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CDROM还有意外惊喜!

楼主(2015-12-26):
U盘量产CDROM有啥好处咱就不多说了,咱就说两样:
第一个,GHOST系统文件时,700M的文件也就一分零几秒的时间,用其它模式的启动盘咋也得4分以上。
第二个,没量产前,U盘的写入速度也就每秒3—4M,量产完达到每秒14M ,提高了4倍。

WIN10就是牛B,能看到读写速度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好处。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品牌多大容量的

网友:
   什么芯片  用什么工具量产的

网友:
这个要看用什么主控,就用什么软件量产的。

网友A:
  搞技术

     有时候就得折腾

    走点儿弯路也是好事

网友:
这个不错啊,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技术

     有时候就得折腾

朋友你说的太对了。为了学会量产U盘,都折腾一个星期了,但终于有了结果,这也叫苦中有乐吧。

网友:
很多量产不了

网友B:
我都量产5个U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量产5个U盘了。

你是多少G的优盘,16G一个都不行,我只有32G的可以量产

网友:
来几张测试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多少G的优盘,16G一个都不行,我只有32G的可以量产

我量产的都是8G,2G,1G.没你那么大的,基本都成功,就有一个没有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量产的都是8G,2G,1G.没你那么大的,基本都成功,就有一个没有找到量产工具。

你那么小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么小是做什么用的

8G做系统当启动盘足够了,2G,1G都是十几年前买的,电脑之间传个文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
很多时候量产以后速度并不会改变,量产成CD-ROM后最大的好处是启动兼容性大大提高了。另外,楼主难道没用过WIN7?WIN7就能看到读写速度啊。

网友:
11年就量产了一个朗科2G的U盘。用了大半年,被同事搞坏了。现在是自己买的主控板贴上旧U盘上或者是平板是的存储芯片。

网友D:
有时间也学一下大神,把我垃圾箱里的盘全部量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也学一下大神,把我垃圾箱里的盘全部量产出来。

我这是闲的蛋疼,楼主才是大神,以后有问题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看来我要努力了

网友:
买到假金士顿 怕你已量产  就挂了

网友:
我的东芝U盘量产的XP很好用。不过,我4年前 量产的东芝高手8G  U盘  量产不成功不认盘了 。  后来等了一年才出量产工具。费了半天劲才修复回来。

网友:
什么主控 可以量产

网友:
用的是什么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