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85XMA-P33 卡D7~36 不显 求教

楼主(2015-12-26):
手头有块MSI MS-7721 VER:3.2的板 诊断卡跑D7~36 循环跑码 无显
换了内存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这款FM2接口的APU 在别的板上测试是好的
主板的CPU主供电 VDDA FCH桥供电、桥的1.1V、 时钟 、复位 都OK
内存的几大条件(主供电、DDR_VTT 、负载 、VREF、SPD 、SMBDATA\CLK、RESET)电压值都正常 打了内存的数据地址 对地值均相同
最后拿出示波器 抓了内存的SMBUSDATA\CLK 只有一次下探动作的波形

是否可以判定FCH没动作或之前的桥的条件没满足导致不抓内存
对软启动之后的时序 一直搞不明白 请教各位大神  此板应该咋修?

网友A:
如何CPU 座没虚,给北桥来一炮吧。 BGA试试 ,主板表示  不会修,三板斧不好  废之换新

网友:
我和你一样。三板斧不好  废之换新。除非好板子

网友B:
查一下内存的复位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内存的复位正常不

168脚的复位一直在 1.5V 正常的
请教哥,内存的四个时钟 电压值 正常应该是多少?  我看了论坛有个帖子 写的是4个时钟电压值是1.5V
我的这个板 内存时钟才0.8V  不知  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CPU 座没虚,给北桥来一炮吧。 BGA试试 ,主板表示  不会修,三板斧不好  废之换新

这板子哪来的北桥?

网友:
用镊子刮一下内存槽里面的触点!应该有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8脚的复位一直在 1.5V 正常的
请教哥,内存的四个时钟 电压值 正常应该是多少?  我看了论坛有个帖子  ...

上拉多少就是多少吧,这个没怎么注意

网友:
设备齐全啊

网友D:
示波器只抓到一次CPU读内存的动作,感觉还是没抓到内存,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只抓到一次CPU读内存的动作,感觉还是没抓到内存,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其实 内存的工作条件  都已经满足了
唯独需要知道的是  为啥只有一次读取内存的波

网友(2017-02-17):
真厉害 好羡慕这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