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3,5v电压

楼主(2015-12-26):
51123 供电16 19v
                     8    3v     17   5v
            升压9,22    5v
           REF 3    1.99v
           开启13   5.1v
                   1,6   1.62v
                  18     3.36v
电压都正常,3,5v出不来
bios     1            1.56v
             2             0.90v
             3              0v
             5            0.08v
             6            0.85v
             7            3.51v
            8             3.53v
bios电压待机时,开机时都没有变化,电压是不是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刚检测SB bios损坏

网友A:
怎么不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B:
看是不是通病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换一个芯片试试?

没有51123,换了个51125,其他电压一样,就是1,6脚电压1.35v。bios原先被人去掉,我换了个不行,刷了下ec bios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通病问题导致的。

不是,13脚电压正常,我就没有动那两个电阻。主要bios被取走

网友D:
3V, 5V对地打值看有没短路,51123边上R366 100K,R367 249K分压开启信号EN,EC BIOS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 5V对地打值看有没短路,51123边上R366 100K,R367 249K分压开启信号EN,EC BIOS可能有问题

都不短路,正常,en 5.1v,正常
我也怀疑ec bios我刷了两个,我再找找其他bios程序

网友C:
这和SB bios有没有关系,刚检测SB bios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和SB bios有没有关系,刚检测SB bios损坏

就算SB BIOS坏,待机3v, 5v正常也应给有啊

网友E:
你换了个51125的话 18脚要断掉的 论坛上有个帖子说了 51125 51123 这两个芯片就是18脚不一样

网友F:
先换对芯片吧,都不通用的,这个通病要不就是EC的 rom芯片程序坏,要不就待机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13脚电压正常,我就没有动那两个电阻。主要bios被取走

是二修机啊,二修机有点头大哦

网友:
3.53V有点高啊      还有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G:
楼主啥意思?、是PCH BIOS引起的无3V、5V?不可能,你忽悠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啥意思?、是PCH BIOS引起的无3V、5V?不可能,你忽悠人吧?

二修机,ec bios被取走,pch bios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对芯片吧,都不通用的,这个通病要不就是EC的 rom芯片程序坏,要不就待机芯片坏

行,我再换个ec bios,刷个程序试下,不行再换个待机ic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换了个51125的话 18脚要断掉的 论坛上有个帖子说了 51125 51123 这两个芯片就是18脚不一样

刚开始换的时候没断18脚,后来断了还是没变化。换了51125,1,6脚电压变成1.35,原来51123时是1.6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SB BIOS坏,待机3v, 5v正常也应给有啊

那不是ec bios就是待机ic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换的时候没断18脚,后来断了还是没变化。换了51125,1,6脚电压变成1.35,原来51123时是1.66v

我手上这个却是1脚6脚 就0.45v 线性3,5v正常 但是ec复位跳变 然后18脚也跳 ec之前是烧了的 我换了一个 现在手上没ec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待机芯片也换了好几个了 51125 51123 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