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掉电问题

楼主(2015-12-26):
联想Z470 第一次开机掉电。第二次开机才亮机。关机之后又是这个样子。PCH BIOS.ECBIOS都刷过了。还是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掉电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第一次掉电什么时候多久啊

网友:
测测小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g470,开机不亮,,刷bios,后,和你一样,,我就干了显卡和桥,有刷了bios,,然后外接键盘没反应,刷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有个bios刷的1.2几机器外接不亮,,最后接了下屏幕亮了,,现在也不知道是焊接好的还是刷好的,,楼主可以加焊下显卡,pch试一试,,

网友:
如果每次开机要按开两次,BIOS问题居多。

网友:
第一次掉电多久又起来的

网友:
开机电源灯亮马上掉电。不会起来的。要在按一次开机键。才会正常

网友:
一般是BIOS的问题 电池没电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