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A660 的曲折历程

楼主(2015-12-26):
按开关电流上到1.05左右不动,拆机发现55桥,和显卡都已做过BGA 了,BIOS 也动过了,不用说了先取BIOS吧,读BIOS 说是空的,刷BIOS 发现还是不亮,换CPU 竟亮了,于是装上结果定时关机,大约一分钟,于是花8块钱修BIOS 结果这回不SHUTDOWN 了,进系统发现无线网始终OFF,又联系修BIOS 依旧。没办法,后来查图纸,把网卡上的第20脚(RF_OFF#) 用刀片割断,飞一根3.3V线结果f无线网也有了,尽管不能再关掉了,但是还是一阵喜悦,可是发现关机状态下电池能充电,一开机就停止充电,以为也和BIOS 有关。后来又找了个电池发现原来客人的电池也是坏的。 终于OK了。

网友:
故障真多  还好上上家没换东西 要不然很难修好

网友:
上家还真没三板斧,哈哈

网友:
什么机器啊?有名字叫toshiba 这型号?

网友:
是东芝的吧

网友A:
楼主肯定在饭店工作过 我说的没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在饭店工作过 我说的没错吧

刚哥 神探呀?从那里看出在饭店工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哥 神探呀?从那里看出在饭店工作过?

他把客户叫成客人

网友:
是东芝的机器,板号 LA-6062P REV 4.0 这款机器只要刷了BIOS 就会定时关机。所以不要轻易搞BIOS 哦

网友:
好运呀 没有做手脚

网友:
简单的几句话总结。但修机器就不是这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