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源控制芯片的UG,LG脚无输出是不是控制芯片坏了

楼主(2015-12-26):
内存电源控制芯片(up6103s8)的UG,LG脚无输出是不是控制芯片坏了。如果芯片没坏还有什么因素引起UG,LG无输出?这芯片的VCC脚有12v电压。下面是这个芯片所在主板的原理图

网友A:
还要看VREF和FB脚才能判断是否损坏,如果VREF没电压,那应该查VREF的来源,如果VREF有电压,就要看FB脚电压是否过呀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VREF和FB脚才能判断是否损坏,如果VREF没电压,那应该查VREF的来源,如果VREF有电压,就要看FB脚电压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检查 6和7脚的 异同。。。。。。。。。。。。。。。。。。。。。。

网友:
BOOT脚也要看看

网友:
是  6103这个芯片非常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VREF和FB脚才能判断是否损坏,如果VREF没电压,那应该查VREF的来源,如果VREF有电压,就要看FB脚电压 ...

回复的很详细

网友B:
从这个原理图来看boot脚不起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原理图来看boot脚不起作用吧?

不起作用,那造他干什么呀?修好,你断开这个脚试试

网友:
查第七脚 一般都是跟一个三极管相连 更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