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灰屏求思路

楼主(2015-12-26):
CQ40,显卡换过,屏也换过,屏线刚买的  屏线接口7  13 15  23  3334  40 ,这些正常,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799079971\Image\C2C\[(YMZ8D17M{GU~NV63D@CKV.pngLVDS几个脚也有1点几V,本来是好的,屏线断了很多,晃了几下就这样了,还有哪些要测试的,多少V正常

网友A:
都测了,没办法了。外接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测了,没办法了。外接正常不

正常的,就是本屏灰屏

网友B: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还没有,比较麻烦,索性换板吧,不贵

网友:
就是这个板子我就有一块!

网友:
外接正常吗?加焊显卡!

网友:
灰屏没听说过,就听说过黑屏、暗屏、白屏、花屏

网友:
新换的屏是单八位还是双六位啊,和以前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