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75主板 sy-73v-RL,集显跑C1

楼主(2015-12-26):
之前被修过,换过BIOS IO  ,用原板BIOS芯片,重刷BIOS,跑C1,从其他板上拆个BIOS,再刷 跑到41 0D不动了,而且这板特挑内存/512M 667   2G/800都不跑内存 只有用一根1g 667原条才跑到41 0d,内存槽关键测试点也测试了,正常,又换了个IO、故障一样。最后烤单桥芯片,一定要装上散热片再测试,好了,也不挑内存了。看样子跳内存要考虑一下单桥的问题。

网友A:
NVIDA 有 775的 主板?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DA 有 775的 主板?少见啊。。。。。

虽然少见但还是有哦

网友:
条件满足,刷BIOS无果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DA 有 775的 主板?少见啊。。。。。

有的,我修过一个清华同方的就这样的,775 NV单桥  还没有PCI槽,烤了下桥好了

网友:
先刷新 BIOS 压桥

网友:
N73的单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775的单桥的比较少,遇到记得比较清楚的一块就是华硕   P5N73的主板,也是775的,,芯片是NV的。。。一般这个主板出问题就是加焊单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