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插上USB设备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5-12-26):
查看到上面那个USB接口已经插坏黑色塑料掉落Vec+5V对地短路,用电烙铁换掉USB口后OK

网友:
什么机器啊?810?

网友:
810板子还有人用呀,现在维修的新人可能都没见过这板子,,,,

网友A:
这个板子要是用着的话,估计只能用WIN98系统

网友:
这玩意我还有三四片

网友:
手头就有一块810的板 复位不跑码 换了CPU 后还是依旧 丢一旁 不管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用处的主板,还有人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要是用着的话,估计只能用WIN98系统

n年前朋友也是810板子,能上xp的,不过现在这就是扔掉的料了

网友:
810的板子修起来没压力

网友:
810的板子估计只有收垃圾的要了

网友:
810的板子,好熟悉的味道

网友:
经典的主板。。。 好好保存哦。。。

网友:
勾起往事的回忆

网友:
810好久没看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