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暗屏,非经典维修一例,全凭运气

楼主(2015-12-26):
上午客户送来一台电脑,苹果,按开关没反应,由于没充电器便拆开看看,接可调电源,然后风扇转了,当得一下,开机了可是没反应,仔细一看原来是暗屏,屏线旁边有进水,不多
便三下五除二刷刷干净,接电亮机,一顿欣喜,先撂一边,晚上开又是暗屏,只要拿刷子刷刷屏线接口就可以亮,看看升压芯片lp8850上面有烧坏的痕迹,订芯片,上机还是无果,没办法了看看论坛有什么通病吗,都说保险容易坏量了下是好的顿时无奈了,心想保险坏的我咋遇不到,
于是从屏接口供电往回查 什么升压芯片的供电啊,开启啊等等略过。。。。。

发现c8317连到了d7701和xw7720中间不小心把d7701弄丢了便在坏屏拆下来换上去,不过仔细看看xw7720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板子上也没有啊

然后xw7720另一端连在下面的一个测试点仔细心想xw7720可能是个跳线吧

然后连在了u7701的5角万用表一量果然不通,就是下面的这个点我说怎么之前一拿刷子一刷就亮呢

由于太小焊接需要技术便用风枪弄个o.3的锡球吹上去与旁边连着

此点信号是个     PPVOUT_SW_LCDBKLT_FB  嘿嘿接屏幕亮机搞定!

像进水之类的问题,很多都是隐藏在眼睛下,仔细一下总会有结果的
各位大神加不了精加个分总行吧~~~~

 会员1974132元2023-9-30 14:59
 会员1725602元2022-12-13 16:32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进水的机子真苦逼

网友:
苹果很难修

网友: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问题来了总要解决的

网友:
你没见过更苦逼的

网友:
可以啊、。加分了。

网友:
苹果修的少,对我来说有难度

网友:
苹果机啊,就这样修好了,呵呵钱又到手了

网友:
上次修了个苹果 没修好  呵呵呵

网友:
我都没修过苹果的电脑。

网友:
楼主,眼神蛮好啊

网友:
不错不错  , 鼓励下。学习了。楼主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高价回收进水 摔坏的苹果电脑 苹果坏电脑,高价回收。QQ1123563941

网友:
楼主好棒,这都发现

网友:
修苹果的全是高手,加分无罪

网友:
这钱好赚啊,呵呵

网友:
这不是单运气了,技术实力的见证。

网友A:
进水的各种奇葩问题都有的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各种奇葩问题都有的

嗯。。。。。。。。。。。。。。。。。。。。。。。。。。。。。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