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进水加主板烧糊艰难维修。板号JE40 HR MB 10267-4

楼主(2015-12-26):
今天接修一台ACER电脑,听BOSS说是进了水的,而且主板还烧了两个洞,一听这话心里就立马激动了,因为我就喜欢有难度的机器(虽然技术不是很好)!其他话不多说先上几张图给兄弟们看看
首先拿到这样的主板当然是拍个照然后就是洗刷刷了,清掉烧糊的东西和水迹后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只有0.001,一看这个电流就是待机不正常。取下电源然后测了主板的所有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既然没有短路说明烧的还不是很严重,接着就上电源测EC旁的电容有没有3.3v的电压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待机,一测还真没有。对于这种问题相信很多兄弟都可以瞬间秒杀吧!(当然我也不例外)由图纸可以看出 EC的待机时用的待机芯片的8脚线性电压,实测待机芯片8脚电压3.3V正常,又测了EC的供电脚不短路,所以直接从8脚飞了根线到EC的供电脚上,然后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17触发之后电流到0.3之后就掉下来反复触发。修到这里说明这个机器不止一个故障,(越修越激动)!对于这个问题看论坛里的兄弟说的是直接“祭”出示波器:lol,所以我也直接祭出示波器,经过一番查找就内存供电的电感没有瞬间波形,而且就是供电芯片旁边烧了个洞,看图纸 烧的地方刚好就是此芯片的供电脚14.15.16!经过一顿飞线和“搭桥”然后上电试机,结果故障依旧!一测供电脚短路,MD芯片还烧了的,毫不犹豫的换个新的上去(反正不是我买的),在换个过程中想到一个问题,芯片都这样了上下管还能保得住吗??所以测了一下电感和公共点的阻值结果和预想的一样,上下管都是挂了的,修到这里虽然问题是明确了但是内存会不会也坏了呢!先不管了通电试机,电流刷刷的就往上升了,报着祈祷的心情接上内存开机,结果让人很意外内存是好的居然还亮机了, 回首这个机器看似很严重其实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以为机器到此就结束了,悲哀的是问题又来了,装完机器后查上适配器不充电。这下问题麻烦了(因为我最怕修不充电了)哎!!!没办法拆机继续呗!首先就查了充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查上电池和适配器电感上的点也有12v,在测电池的I2C总线对地阻值,也正常电压也正常,想到电池不充电肯定跟适配器有关就随便查了下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查不知道一查问题就查出来了,EC的适配器检测脚上是0V, 最后发现实R2769与R2768这里断线了,飞根线之后就搞定:lol。到这里这个机器才算完美修好了!!!!发帖的确不容易啊,希望兄弟们看了之后多给加点分哈!!!虽然技术含量不高,有时候可以为维修找点 思路!!(我就是没招的时候上迅维网找思路:lol)

网友A:
这个实属不易加分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累了

网友:
帖子很好,已经加分了,赞一个

网友:
这话我喜欢
修机思路很好,并且细心。

网友:
确实挺牛的,我修到一个不充电的没修好,试试楼主的思路

网友B:
要是我就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属不易加分了、、

是发帖太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掐指一算,此贴要火,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安泰信的,火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让客户换板了,

换板成本太高了,客户一般都不愿意啊

网友:
还是这个兄弟懂我

网友E:
真正有难度的机器不是看外表的      当然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板成本太高了,客户一般都不愿意啊

没有放不倒的女人,只有不会忽悠的男人。

网友:
思路详细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放不倒的女人,只有不会忽悠的男人。

这话太邪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正有难度的机器不是看外表的      当然楼主修的不错

的确是这样

网友:
楼主技术好好,挑战高难度,焊接技术也好坑定

网友:
思路很好很清晰,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