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12-26):
板号:DA0MTCMB8F0
故障:无CPU供电
触发:0.12A电流

3V、5V 、1.5 、1.05 电压已出

isl95836 引脚定义 及不装CPU出CPU供电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根据饼哥帖子去18脚电阻,不装CPU有1.11V,说明PWM电路正常,且换过95836故障依旧。

CPU的VTT 1.5 1.8 的供电都正常。

SVID量了有1.05电压,没有示波器

CPU换过BIOS刷过故障依旧
求:假设SVID不正常的维修思路

图纸链接
Toshiba C40 (DA0MTCMB8G0) Quanta MTC -MTC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5998-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补充内容 (2015-12-29 13:28):
9楼发图,DRAMPWROK被拉低,PWROK/APWROK已有3.3V。

DRAMPWROK被拉低还要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15-12-29 13:29):
南桥已换过,故障依旧。DRAMPWROK就只有被南桥拉低的可能了,除了PWROK/APWROK这两个还有什么原因会拉低DRAMPWROK???

网友A:
bios    南桥试试

网友:
亲 你查芯片的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如果条件满足 不出来的话  要么芯片坏要么cpu坏!细心点查呀 不要放过一丝疑点

网友:
或者 压一下桥 或者CPU座子

网友:
发出VID的前提 1.芯片工作条件满足 2.BIOS 3.PROCPWRG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南桥试试

刚刚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试下换个南桥

网友:
南桥换了,故障依旧,DRAMPWROK被拉低。

查图纸,此信号由南桥发出,U15是空的。PWROK/APWROK 3.3V正常。

实在查不出什么原因拉低DRAMPWROK。

网友:
那你可以查查南桥的各组供电,1.5什么的系不系供电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