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5-12-26):
我比较小白,所以有很多的电路我不能分析清楚,所以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D3801和C3805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是一个软启动电路,这两个元件是防止刚加电时Q6802的误导通,,

网友:
也就是说,刚加电时,可以保证Q6802有一个瞬时的高电平脉冲,,

网友A:
而真正控制它通断的信号是第一个管子的D极,它受控于该管的G极

网友:
太神奇了,实在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真正控制它通断的信号是第一个管子的D极,它受控于该管的G极

你说的我真的没懂,能不能详细点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我真的没懂,能不能详细点说哦!

我说的还不详细呀,,

网友A:
刚加电时,电流是通过场管内的二极管的,

网友:
如果后级有短路,则不会送给Q3801——G极高电平信号
如果后级没有短路,则电路会送给Q3801——G极高电平信号,使Q3802——G极得到高电平,进而使Q3802完全导通。电流完全通过、

网友A:
最后,你问的那D3801和C3805这两个元件,就是电源刚接通时,给Q3802——G极一个高电平脉冲,防止它误导通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的设计,与笔记本的点火回路是一个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加电时,电流是通过场管内的二极管的,

亲,电路图有这样看的??这图很明显是3V转换+MC_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你问的那D3801和C3805这两个元件,就是电源刚接通时,给Q3802——G极一个高电平脉冲,防止它误导通

这图亲肯定分析错了,按你的分析电路不成立,你看Q3802体二极管就知道此图电流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