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L 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5-12-26):
开机不触发,待机正常,这个机子待机很小,刚开始我以为没有待机,拆机测待机3 5V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会跳到0.015不动,基本没有开机触发完成,测开机键电压3.3V正常,按开机键IO125脚NBSWON#有跳变,随之IO94脚应该发出S5_ON信号来把5VPCU跟3VPCU转换5V-S5跟3V-S5为南桥工作提供条件,实测按开关键 ,后IO 94脚产生3.3V 看图纸追查到PQ55,PQ55被控于S5_ON高电平,拉低PQ54的控制级使PQ37跟PQ32的控制级产生高电平,导通5VPCU跟3VPCU,从而产生5VS5跟3VS5,PQ37跟PQ32的3脚已经是高电平,可是PQ37的4脚0.6V PQ32的4脚1.5V不正常,以为是PQ37坏,换之还是一样肯定是后级拉低了,打4脚对地,PQ37阻值345 PQ32阻值 是480,都不短路,可是感觉PQ374脚对地有点偏低,开始有点怀疑是南桥挂了,不过看症状总感觉有电容在捣蛋,(完全是经验哈),看图纸4脚边上有一个电容PC179,我没有示波器,打不出这个电容的波形,直接把这个电容取了,再插电,按开机键,电流直接上去了,看电流跳变已经显了。差点都准备换南桥了,一个小电容失容导致的开机不触发,到此装机,维修结束。

受到警告 2#

网友A:
想问下,怎么样才可以发贴子中间夹着图片发,怎么每次我发贴图纸的截图都是在最后面

网友:
不过修过的能修好 都是非常赞的

网友:
不错不错  , 鼓励下,学习了。楼主厉害 。谢谢分享。

网友B:
进过水么?有没有腐蚀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过水么?有没有腐蚀迹象?

没进过水,没有任何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怎么样才可以发贴子中间夹着图片发,怎么每次我发贴图纸的截图都是在最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怎么样才可以发贴子中间夹着图片发,怎么每次我发贴图纸的截图都是在最后面

图片后面打字不就好拉  别逗了!!

网友:
很经典的一次维修,楼主还是很细心

网友C:
排版不好,图纸卡中间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版不好,图纸卡中间最好了

就是不会,每次发贴图纸都在后面,觉得很怪,所以一楼我就直接问别人了,大师已经给图片讲解的很明白,下次发贴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说明,桥是最后一个考虑的。之前的所有都是 嫌疑犯,不排除他们不要随便动南桥,会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哎就可以2分哈 写的不错努力

网友:
非常不错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怎么样才可以发贴子中间夹着图片发,怎么每次我发贴图纸的截图都是在最后面

点图片然后找到你要放上去的图片,然后点击下图片就会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