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报二声

楼主(2015-12-26):
日了今天搞了一天的E40显卡显存换了个遍,最后是换一个显存好的,然后放一边搞别的了,刚刚点发出开机二声报警不亮了,以为又是显卡,尼妈吓死哥了,最后把屏接口重洗一下好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显卡 就是爱出问题 另外散热片也爱出问题  注意测试下

网友:
像这种机器什么不显示,什么报二声警,是显卡坏了比较多的,当然其他故障也会引起的,要注意观察下

网友:
两声报警 外接应该亮了。一般不是显卡就是显存,楼主运气不错是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