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电压跳变

楼主(2015-12-26):
这片板子上电电流在1.1A到1.4a循环跳变。测电压最终锁定是南桥发出的dGPU_PWREN信号不稳定在3.3

到0循环跳变, dGPU_PWREN一共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PU14开启GFX-CORE显卡供电我把PR351 0欧电阻拆了

还是电压还是跳变。 那就剩下另外一路了到PQ96, 我把PQ96拆了dGPU_PWREN电压就3.3V正常,是这一路

后级引起,测后级打值无短路。再把PQ96装上,人为把PQ94A的4和5脚短接还是一样dGPU_PWREN跳变。

而PQ94A的3脚只有7.8V。我把PQ93拆了电压也没跳变。是+3V_GPU引起了吧它主要是供给显卡,我把显

卡换了还是一样,+3V_GPU经PR376也去PU15开启+1V_GPU ,再次拆PR376后电压无跳变,电压正常后

DGPU_1V_PG再去PU9开启+1.8V_GPU, 我把PU9的EN的上拉PR145拆了,电压没跳变了,看来是+1.8V_GPU

引起了它只供给显卡而已,我已经换过显卡了。+1.8V_GPU后级电容也换了打值也正常,如果强行开始

(PQ118A的4和5相连)3.3V EN,1.8V又是正常输出的。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不用拆那么多了,其实就是南桥发出的信号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那么多了,其实就是南桥发出的信号不稳定。

那只能换南桥试试了。

网友: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说明不是dGPU_PWREN引起的。

网友B: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情况的,楼主修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也会引起电压跳变。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我感觉 真凶不在这个范围里  你吧全班的供电测下   二级电压测测  估计会找到答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情况的,楼主修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没修好, 退回去了。

网友:
BIOS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