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小小修

楼主(2015-12-26):
     今天接一台HP G6 版号DAOR53MB6E1 故障现像外接可以正常显示 内接无显 先换屏故障一样 跟客户报主板维修 拆开后 AMDA8CPU   独立显卡 先用风枪吹了下显卡 情况一样 实测码片供电有 3。3V EDIDCLKEDIDDATA  有电压无波形  显卡没有发出读屏信号 ,外接能显示,说明显卡供电时钟 应该是正常的,上BGA加焊了下显卡,故障一样,上【迅维】网看了一圈 有说换屏线。有说换显卡 但最后也没有说有修好地案例 无解 中间换过CPU 刷过BIOS 都没修好,后来在测屏接口LVD,{TXLOUT0-} 发现 6  7  9 10   12  13 都无穷大,。不对呀, LVD 不直接进显卡 进ANX3110芯片,认屏信号也是这个芯片发出来的,又上迅维网查了下,有人说有一部份没阻值是正常的 用来区分高分屏和低分屏 我也信了,这个芯片怎么工作不太清楚,查了下供电就有,没别的可查了,订显卡回来 顺带订了一个ANX3110芯片 芯片到后,先换ANX3110 换上后,再去打下值 LVD 都有值了,600多,再打下EDID 付上亮机图

网友:
这个是显示芯片吗,看来以后不能盲目的弄显卡了

网友:
加分,分享了就得加分。

网友:
图纸的123页,框架时序不容忽视,否则将会走弯路甚至修成废板。

网友:
楼主这算是秒杀了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盲目的弄显卡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得先看看构架在上三板斧了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总干显卡啊

网友:
加分,分享了就得加分

网友:
感谢大神的大力分享啊!小小白谢谢了

网友:
不能盲目干显卡 图纸里面的框架图也要细细的看一遍在开始维修

网友:
哇厉害厉害,这还没有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