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改集显经验

楼主(2015-12-26):
N5010本一台显卡被上家焊坏,客户同意改集显。按照论坛方法改后灰屏不能进系统,我的改法是将R2611短接论坛是加个电感,PTC5301位置加个470u电解就在飞线CPU旁边,C2609位置加10u电容就在R2611旁边,其他按照论坛的方法。BIOS不要动就可以,改后开机不再灰屏,进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其他的硬件改完之后不要刷集显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其他的硬件改完之后不要刷集显BIOS就可以了吗?

你好,是的BIOS不用刷。

网友:
我有时候把独显供电去掉就能用集显,也不用刷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的BIOS不用刷。

谢谢,那为什么别人明确的说改完要刷集显的BIOS,我想都是一样的板,改法也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为什么别人明确的说改完要刷集显的BIOS,我想都是一样的板,改法也应该是相同的

这个问题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我前几天修到这个,换了个显卡还是报8声,我决定改集显的,客户不让,就定了个显卡做上去,好了,貌似这机器显卡容易发烫吧?

网友:
发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按你的方法改完还是马上进系统的时候灰屏

网友(2016-07-16):
我改过好几个前2个没成功 应该是上家动过bios才没成功 还有就是焊排阻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