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GA-P61A-D3开机闪灭(注:不是12v短路)

楼主(2015-12-26):
        主板:技嘉GA-P61A-D3 REV2.0
        问题:开机闪灭 再开也一样(反复)注:不是12V短路
          先来张全图 型号

          主板拿到手直接插上电源开机测试发现风扇转下就停(2秒)可以再开 再开也一样 技嘉板这种问题很少碰到 基本的是复位灯闪或反复掉电重启 所以没什么经验 量的没量 直接换了个IO芯片 在开机测试还是一样
          算了 还是按程序步骤来吧 插上电源开机 乘着上电闪灭中的那一两秒钟量电压  内存槽电压 1脚0.75V正常 238脚3.3V正常 118脚0.8V不正常 236脚3.3V正常 既然内存118脚电压就先把电压修出来在说吧 有可能就好了 也有可能 找了下没找到图纸 问了一些人居然没人回复 而某某人回复了有图纸居然不给 由于没有图纸只能跑线路了 说实话其实真的很不想跑线路 每次跑线路跑到一半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这次可能幸运好居然跑到了 跑到一个3330A的小8脚芯片的第5脚 拿起风枪二话不说直接拆了 在次插上电源开机测试 好了 不在闪灭了 插上内存正常开机跑马显示了
      没分了加点分吧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谢谢

网友A:
SMB引起掉电,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真是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B:
这小8脚比较爱坏,给我们赚钱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B引起掉电,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真是什么问题都有

技嘉板这种问题我也是第一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8脚比较爱坏,给我们赚钱的机会

是啊  尤其是华硕 V星主板

网友C:
缺主供电电压遇到过  缺这个内存总线电压还会闪灭的真没见过   还有 楼主修板跳跃太大了  桥  总线  CPU都没测就直接测那几个3.3V的电压了  真心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主供电电压遇到过  缺这个内存总线电压还会闪灭的真没见过   还有 楼主修板跳跃太大了  桥  总线  CPU都 ...

有碰到哪个问题先修好 在有问题在修  一步一步来 反正又不急

网友D:
这秒杀也用了数千秒吧。

网友E:
学习了,请问这个小八角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
台板修好能收多少啊?我现在笔记本都要懒着修了,还是手机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秒杀也用了数千秒吧。

十几分钟吧 不超过二十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请问这个小八角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干什么用的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直接拆了 没装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板修好能收多少啊?我现在笔记本都要懒着修了,还是手机好点。

30 我的不想修了 太便宜了 没办法 这里的市场价就这样

网友G:
楼主总在在 ABC之间,掉电也修的那么快

网友H:
系统管理总线有问题一般内存过不去 报警  还会2秒断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总在在 ABC之间,掉电也修的那么快

你给我图纸就更快了 比我跑线路快多了

网友:
谢谢  加点分呗 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系统管理总线有问题一般内存过不去 报警  还会2秒断电啊?

掉电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技嘉的主板检测不到内存也会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