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38ZG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5-12-26):
宏碁   4738ZG笔记本故障   不触发,待机电流0.01,按开关电流0.02跳变一下又变回0.01,有时可以正常开机没有问题,待机3.3v 5v正常,开关脚电压3.18v,测I/O芯片NPCE781工作电压VCC 19,46,76,88,115脚都有3.3V的电压,按开关时钟77脚1.62v,7脚PLT_RST#一直为0V,95脚KBC_PWRBTN#能从3.3V,会有跳变,感觉不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更换3V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吧复位秀出来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3V 5V的滤波电容。

同意2楼观点,通病更换3 5v  电容

网友:
南桥有返回状态信号吗

网友:
应该是EC条件没满足 重点ec

网友C:
7脚PLT_RST#一直为0V=正常
按时序查NBSWON#和DNBSWON#情况。

网友D:
先刷BIOS再查桥条件。因为你说95脚KBC_PWRBTN#能从3.3V,会有跳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观点,通病更换3 5v  电容

3 5v电容换过一样的,换的330.

网友:
好像是这款机的通病啊,搜一下论坛,大把这样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BIOS再查桥条件。因为你说95脚KBC_PWRBTN#能从3.3V,会有跳变。

ec BIOS刷过现象一样

网友F:
应该是EC还没有待机好,上次修了一个也修了一晚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PLT_RST#一直为0V=正常
按时序查NBSWON#和DNBSWON#情况。

95脚NBSWON#有3.3V正常,按开关又跳边,91脚DNBSWON#按开关有跳边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EC还没有待机好,上次修了一个也修了一晚上的

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有时候又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查+15V的电路会有收获

网友:
以后遇到一定注意,谢谢

网友:
测测ec其他条件吧你说的那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有时候又可以正常开机,

你查一下几个与门相与过来的信号,EC要收到这些信号的

网友:
通病,试坏那个330的,还试换那个圆形铁壳的那个。

网友:
查下PWRBTN#这个信号正常不 如果这个正常 就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查南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3 5v电容换过一样的,换的330.

查pwrbtn 有没有高低高变化 有就查slp——s5  s4有没有动作

网友:
说起来太乱。不过简单点就是触发——EC——PCH——EC,一般来说触发到EC没什么问题,笔记本和主板不同就是不同在于EC——PCH,如果第二步没动作一般思路EC条件和换EC。这是一般的,但当你修多了,不,是当我修多了就知EC坏得真少,但我告诉你查二级转换控制电压测一测。还有其他太多太多。说出来都 能出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