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自动上电 疑似通病 !

楼主(2015-12-26):
版号:P5G41T-M LX V2

故障:自动上电

自动上电  各大电压都有    但是没复位  不跑码!

自动上电  说明绿线被拉低了     应该查上拉电阻!        IO

看点位发现    绿线连接到一个822排阻   上拉!

排阻一端5V  一端低电位!

果断换之    然后就亮机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修2块了      !

点位加软件P5G41T-M LX V2.zip

亮机备份P5G41T-M LX V2.zip

网友A:
秒杀呀   我算算10分钟秒杀一个板 一天8个小时算  算20元一个板  一天纯赚过千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秒杀呀   我算算10分钟秒杀一个板 一天8个小时算  算20元一个板  一天纯赚过千呀

10分钟秒杀一个板?机器人呀?

网友C:
这里时钟电压开启推测也是pson信号控制的。

网友D:
这822不是在IO边上的吗?咋看是在SB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分钟秒杀一个板?机器人呀?

我是说楼主技术高明  可惜我只能加2分

网友:
华硕822通病很多啊

网友:
822简直是维修人员的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822不是在IO边上的吗?咋看是在SB边上。

恩,我遇到都是在io芯片旁边多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  可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时钟电压开启推测也是pson信号控制的。

不是           IMVP  的PG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822不是在IO边上的吗?咋看是在SB边上。

大哥           你怎么这么多  威望?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  还是822华硕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呀   我算算10分钟秒杀一个板 一天8个小时算  算20元一个板  一天纯赚过千呀

运气好十分钟秒  运气不好10天都有可能修不出来  我们做维修的  有时候越有经验越害死人 给一个初学者可能一下就修出来了  可是修多了 反而修不出来的,有时候就是被经验害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呀   我算算10分钟秒杀一个板 一天8个小时算  算20元一个板  一天纯赚过千呀

梦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网友:
这问题跟我上次修的那个华硕自动上电故障一样,我的那片不自动上电的时候不能触发。

网友:
又见华硕822啊!是元件质量问题吗?

网友E:
自动上电后,但是没有经过正常的时序来走,所以复位没出来。当然后续就不跑码。原理上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上电后,但是没有经过正常的时序来走,所以复位没出来。当然后续就不跑码。原理上如此。

是啊   不过有些板子      直接拉低绿线  也会亮机!  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