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维修之无总线供电!

楼主(2015-12-26):
最近【迅维】实行下载资料分,10分才下一张图纸。哎,太贵了。废话不多说,上贴!!!
大家走过路过多加点分吧
主板型号;XP915B REV;1.8
1,拿过主板先目测一下外观,无大问题

2,给大供电打值,无短路。
3,插电源,触发开机
4,按INTEL X4X上电时序;待机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来测量
5,下图;待机供电OK

6,内存供电OK

7,桥供电OK

8,总线供电,无。

目测一下桥的供电方式;运算放大器+场管的方式
9,测量一下场管D极电压OK

10,测量场管G极电压,无

顺着场管的G极跑线找到运算放大器U2
11,测量一下运算放大器的供电脚,电压OK

12,测量正像输入端电压,无

好了,问题来了。顺着正向输入端脚跑线---

大家发现了吧,正向输入端脚的电压是经R744和R745串联分压得来的。
R744的缺失造成了正向输入端无电压导致无总线供电!
发现问题写下维修报告交给徐总,OK通过!

网友:
掉件引起的无总线供电啊!修的不错。

网友:
修的不错,维修细心很重要,r744电阻丢失也会导致电压比较器芯片正向输入引脚对地阻值变大接近开路状态。

网友A:
LZ不是目测主板没问题吗?怎么会掉件?

网友B:
一般都是3.3或者431的2.5经过电阻分压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是目测主板没问题吗?怎么会掉件?

这里掉件可能是人为故障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是目测主板没问题吗?怎么会掉件?

是的人为设的故障,老师考我们的思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3.3或者431的2.5经过电阻分压过来的

这里电阻掉件其基准电压也不会产生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是目测主板没问题吗?怎么会掉件?

应该是人为的故障,考验学员的,另贴片电阻目测真的很难发现。

网友:
实地都是高手。呵呵,这板什么牌子啊?没见过啊、

网友:
在基地学的就是不一样,思路,跑线都利害。LZ学多久了?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
没有电路图也能跑出电路图来,真是历害呀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人为的!

网友:
思路清晰。基地学的确实是牛啊,看来楼主快要毕业了

网友:
不错啊,刚一年级就会这么搞了

网友:
你对徐大大回句话,能不能来个有难度点的

网友:
这里总线供电正常后,推测cpu核心供电也不会测量到,因为板子上没有放真u。

网友:
思路清洗!学习了!

网友:
电阻掉件了,分压电路没成立。比较器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