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有台红米用好好的就短路不开机发烫,

楼主(2015-12-26):
拆后发现是一个六角管发烫,拆除后不发烫了但是手机不能开机,黑色的六脚管一般都是稳压作用的吧,这个么貌似不能短接,飞线的话是不是输出端要是2.8V的话就随便造个有2.8V电压的地方借过来就可以。有没大师出来指导下,新手呢

网友A:
小米怎么说来着,为发烧而生,这不,烧死了

网友:
查图纸,发热一般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怎么说来着,为发烧而生,这不,烧死了

有没有什么手术可以救活,就是不知道六脚管那个是干嘛的,当时没找到解决办法,连那个元件都找不到掉;

网友:
找图纸,或者找废板拆件。

网友B:
不一定是管坏了,后极短路,管也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管坏了,后极短路,管也发烫

主要是现在管都拆了也不见了,不知道型号跟方位想先看看能不能短接,要不现在也没电流反应怕是六脚管引起的

网友:
你做好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
找原理图吧,只有原理图才最权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