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LPLEX 380开机进系统几分钟黑屏

楼主(2015-12-26):
求助   DELL OPTLPLEX 380  g41  开机进系统几分钟 黑屏 主板报警   桥搞过  bios刷过  都没用  由于台式机主板修的少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各电压测量没,这个问题描述简单,不好说了

网友B:
有芯片发热现象吗

网友:
这种用几分钟重启 或者黑屏不稳定的主板难修,,,我有快映泰G41  进系统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一个小时突然黑屏 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电压测量没,这个问题描述简单,不好说了

电压都正常 放弃了 换板了  2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芯片发热现象吗

没有   不修了换板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