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小也是肉!修网线测试仪!

楼主(2015-12-26):
说说这个测试仪,用了有半年多了,一直挺好用,可是前几天竟然出问题了,把我害的不轻!

前几天,有客户叫上门帮他把家里装修时的网线接下,因为都是走的暗线,所以多媒体箱都没有水晶头,所以光接下头就行了。以为很简单,卖他一个路由器,再加上30元上门费,晚上下班就去了。本以为最多半小时搞定的事,却弄了两个小时。

到他家装好路由器,用手机调好。然后开始把多媒体箱里的四个网线水晶头全压好,把路由器接上。就去墙上测线。用一米成品网线接到墙上的孔上测线,先测的客厅的,没信号,二话不说,拆开面板,一看没接线,我就用打线钳压好,再测。灯全亮,OK了,一阵窃喜。心想剩下三个很快就完了。

可以到卧室,一样压好线测了一看,侧线仪只有2  6 亮,1  3不亮!晕死,可能水晶头没有压好,先不管它,继续接别的房间,最后再统一弄不通的吧。然后把另一个房间也接好了,再测,还是一样, 2  6通,1 3不通,灯不亮。我倒!不管,继续最后一个房间也接好,再测,见鬼了,还是一样,1  3不亮。

然后,把它重新全拆了,又重新压上,还是这样。然后,就去多媒体箱边,把水晶头剪了,再做一个,再测,还是一样。头大,难道网线中间有断线,不太可能呀。然后就去有电脑的房间,因为那个面板盒里的网线长点,就直接剪掉一截,压好水晶头,直接和墙的上的线,一对一的接起来,再测。除了3灯,别的灯全亮。这样看来,还是不行呀,还是不通, 1236主要的一个不通杂办。看电脑在,就直接接电脑上了,一开机看,晕了,竟然可以上网了。客户说,终于好了。

心想不对,但能上网了,肯定好了。难道是我侧线仪坏了?同样方法试了另外两个房间的,也是这样,就干脆说好了。反正他也没有那么多电脑。收工回家。路上想点笨,第一个头很顺利,也全通,不太可能,侧线仪突然坏呀。

到店里后,反正也没事,就拿个新线试试,一试还是3灯不亮,原来真的是侧线仪的3灯坏了。明天发货时,再订个新的,反正不值钱。第二天,有个老头到店里问,有没有电话线,我说有,他说要长的10米左右的,我说有,我可以现做,包通的。就用电话水晶头压个,侧线仪一测,灯不亮。心想没做好?但是3灯不亮应该亮一个呀,拿一个成品1米电话线测,还是这样。算了,用万用表测下正常没事,给客户打发走!就索性拆开看看。

第一次拆开这个看,里面挺简单,然后一个一个量,只要用万用表,就可以点亮它的灯,一试 3灯是好的,可以亮,说明有断线。就一个一个量,才知道,原来电话线的口和网线的口是对应的,主是比网线少两个针。他们都和那个LED灯相连。这就好办了,我就一个一个测,除了3针不通外,其它全是一样。说明3针断线,找半天,也没有找到哪里断了,所以直接飞线。如图:

飞的不好看,不过,再试就好了,哈哈!!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侧线仪上面的LED灯位有9个,一般我们常用8个,所以,它就装了8个。第9个是空的

如图,LED9.

对应的测线仪外面标识是G,我想问,我把这个灯装上,它在啥情况下会亮?把网线做成千光标准么?那么千兆标准是啥?杂做?。这是额外问题!

网友:
工具不良造成工作上誤判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赞一个.....

网友:
第九个是地线 有得网线带屏蔽罩 水晶头也带屏蔽罩

网友:
做维修的可怜啊 , 连工具都要修

网友:
哈哈,修了这么多年电脑,我是网线都不会做!

网友:
第九个灯是水晶头和网线的地线,没啥用,不用管它

网友:
谢谢解答,我以为这个是可以测出,我们做的网线是千兆网线呢。

网友:
自己动手,能锻炼动手能力。虽然不值钱,但知识是无价的。

网友:
被逼的 ,第一天网线不行,第二天,测电话线不行。就急了。要是手头上有,就不要了扔一边了,换新的。

网友:
做维修或售后的就要工具好啊。工具觉得了做事的效率

网友:
工具坏了我一般都是再重新购买,不修,也不会修

网友:
做事的时候坏掉真的会急死人

网友:
楼主勤俭作风好,还怕媳妇找不到,好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