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问问各位兄弟,AOC i2367f如何拆开

楼主(2015-12-26):
   这两天这个 AOC 显示器出了点毛病,屏幕有波纹,估计是供电出了问题,
   为了避免走弯路,请教大家这个显示器如何拆开,从哪里入手不容易破坏机器。

网友A:
我这有板子,全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板子,全新的

自己用的,先修修看,问问兄台如何拆开?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呢。 这个我想知道。那个屏无边框。我估计应该用屏下打胶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不用修了 屏坏的几率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的,先修修看,问问兄台如何拆开?

这个我倒没有看过怎么拆,不过拆都是小事情,所谓无边框,只是结合点更加隐瞒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胶的,不过这机器肯定在保的!我卖出一台坏了拿去售后换过灯条,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拆的,而且毫无痕迹

网友:
这机子应该还有保修

网友:
忽然想起来,应该是从底部开始拆吧!你看一下底部!

网友C:
补充一下,不是底座,是下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不是底座,是下边框!

谢谢兄台,拆开了图,的确是从下边框,有空上图片,现在正在修。目前的问题是主板12变5v后,主板有5.03,但到逻辑板保险处只有4.85v,其他电压陆续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的拆机教程早日出炉..........

嚒,版主都出马了,修好一定上!

网友:
从后拆,很好拆的,从边上

网友E:
这款没有拆过,拆过其他的冠捷无边框的,我是从屏的左上角或右上角开始翘,不过要细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款没有拆过,拆过其他的冠捷无边框的,我是从屏的左上角或右上角开始翘,不过要细心

这台机器千万别这样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器千万别这样拆。

谢谢提醒,我还没用修过这种型号

网友:
还没拆过这种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