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DVD视频是以时间计算还是以容量计算,请看清楚问题再回答。

楼主(2015-12-26):
刻录DVD视频,是真正的DVD格式不是数据形式的(比如刻录MP4文件到DVD后就不是MP4格式了),这种DVD视频刻录到底是按最多时间120分钟来刻录还是按最大容量4.7G(当然实际最大4.38G)来刻录的,用NERO11来刻录好像是按容量来算的,添加普通的MV歌曲视频16个下面显示就快到4.3G了(实际平均一个MV才18MX16=288M),而用光盘刻录大师刻录就按时间来算,添加同样的MV可以放23个才快到120分钟(平均一个MV算4.5分钟X23=103.5分钟)。这也相差太大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搞懂NERO。我一直用的是光盘刻录大师,平常都刻录不到110分钟。很想搞懂这个问题,专业的人请回答,不懂的别乱答一起学习吧。以下是NERO和光盘刻录大师添加文件的截图、刻录DVD后打开的截图。

网友:
不同软件将文件转换成DVD的格式后,就是转码的原理不同,其容量不会相同,所以会有不同的时间。最终还是要按容量计算的。因为DVD5的光盘最大容量只有4.7G。

网友:
按容量计算。建议楼主自己用,要用慢速刻录,这样用的寿命长。  买音乐盘,那就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