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华硕K550D

楼主(2015-12-26):
今天中午机一台机器,华硕K550D,AMDA8
故障;开机不显示,跟客户讲显卡问题,乱七八糟的把客户忽悠着。自己拆机裸板测电压都正常,先下了一个BIOS,刷刷吧,俗话说刷刷更健康。刷OK,以后电流正常了,外界亮了啊,高兴啊,开机装机了,主板装上C壳装好,开机不亮,在自己看暗屏,他娘的,。。,我什么也没测先换屏,卧槽,还是暗屏。没办法找点位图吧。翻翻自己的宝箱,找到点位图 ,测供电38,39,40。,有190LED供电。再测36脚有没有开启,测有2.8VOK的。。再测一下亮度信号LVDS-PWM-C,不测不知道,测了吓一跳哦 ,对就是没电压,断电测阻值,是接着屏测得阻值1111.,我直接亮度控制信号跟开启接一起,插电开机
,哈                    哈,,,,装机OK,给客户打电话过来那机器吧。

网友:
写的有点乱哦,

网友:
短线 好  支持一下

网友:
维修简单,有道理啊

网友A:
亮度控制跟开启连一起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控制跟开启连一起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的 只是电压拉过去而已

网友(2020-02-27):
亮度信号LVDS-PWM-C去哪了?大神给分享下点位图吧

网友:
是屏坏了?最后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