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圆梦F2999 USB无供电

楼主(2015-12-26):
今天下午5点,一客户送来一联想F2999    FM1接口   上的SD198X的U  ……客户说USB键盘鼠标不能用…………。开机测试鼠标不亮……
测USB5V  无…………测对地为无穷……。分析为断路…………丫……。这5 V哪儿供出来的呢  想飞线到5V电源呢……后来在找线路的时候 ……。我个妹  这个D63有被撞的痕迹……。测试一端和USB 5V连通……。分析应该是三四年前  此板上机的时候……受过外力……{我拆机箱的时候,发现没有拆过机的痕迹。 }

网友A:
问老师们 ……。这个D63是个什么管呢  限流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老师们 ……。这个D63是个什么管呢  限流二极管吗???

看外观,应该是电感吧!你用万用表测下两端通不通

网友:
d63是钳位用的吗

网友:
啥也不是   我焊接好此D63  发现 待机 USB  5V有供电   触发后 USB  5V 直接掉电    丫  一时毛了  想不出从哪儿入手…………直接飞线电源第九针  5V  全部飞线 前置也飞线  上箱 开机 USB 鼠标  键盘测试  能用  丫  额想不出  这个开机触发  为什么会把待机USB5V给直接拉掉…………求高手分析了

网友:
怎么看上去象是电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