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联想家悦S520,无复位,板号:H61H2-LM3_V1.1;付图纸和BIOS

楼主(2015-12-26):
速修联想家悦S520,无复位,板号:H61H2-LM3_V1.1;付图纸和BIOS
同行拿来的一家联想电脑,放着有一两天了。。。。
接诊断卡显示无PCI复位;
直接测CPU供电木有
返回来测内存供电1.5;桥的1.05;1.5也正常
测到MN26时,0.7。。应该是 sa的供电,0.9V,不正常
打开图纸查找MN26,果然是。。。

测D极1.05正常,G极3V多,忘了拍照

直接测U33D的12脚,0.7V。。。问题找到了。。。
测分压电阻R710,一边0.7,一边1.9;问题+VREF25;追查+VREF25

VCC3通过一个电阻再接一个稳压二极管,出来2.5V
看来就是Q2的问题
料板上没找到稳压管子。。。直接找了一个681的排阻分压好了。。
看图吧

网友:
0.9V 都不行啊。。才少这一点。。

网友:
只剩下两分了,等分数多一些再给你加吧!思路不错

网友:
直接拆掉,不装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没有试一下,稳压二极管不装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不过现在修主板没什么价值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
精彩,欣赏,收藏!!

网友B:
我没太看懂,谁给说说?

网友C:
VCCSA供电没有  导致没有CPU供电  记得有修联想H61的时候,我直接测量没有CPU供电,直接刷BIOS就有CPU供电了,直接亮机。。。

网友:
希望你们发帖子说的细一点,新手不好分辨啊!

网友:
巧妙     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D:
差点让绕进去了
应该是故障Vsa电压是0。7v
顺带一句 还以为测试电压都是0。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点让绕进去了
应该是故障Vsa电压是0。7v
顺带一句 还以为测试电压都是0。9了

表达有点问题

网友E:
文章看了一半才知道是台机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试一下,稳压二极管不装就可以了

不装电压会高很吧,时间久了有可能会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太看懂,谁给说说?

等你懂了就是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SA供电没有  导致没有CPU供电  记得有修联想H61的时候,我直接测量没有CPU供电,直接刷BIOS就有CPU供电 ...

都是这样的,刷bios无果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额,只能说明你修的少, 直接看版号, 就能知道是笔记本还是台式了 而且还配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文章看了一半才知道是台机板子。

这里是台式机版块好吧。。。。

网友:
楼主修台式的也很棒啊

网友:
思路真好太牛了

网友:
可以直接裁掉

网友:
很多人都忽略了电压略低

网友:
用显示器上的431也行吧,

网友:
我有一块触发掉电的 下个这个BIOS试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但是表达的有些模糊,新手看着可能有点绕,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一般台式机原装机不好修啊

网友F:
新手问一下,SA电压是什么?

网友:
这类没图纸的机器,遇到果断刷个BIOS不行就果断放弃了,感谢楼主分享图纸,

网友:
现在的主板图纸 好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问一下,SA电压是什么?

推测是CPU本身提供工作的核心电压组之一,这个电压只有出现在H61以上系列主板中。

网友G:
MN26,测D极1.05正常,G极3V多,但是输出电压才0.9V偏低是吧,你怎么不判定这个场管有问题,G极3V多不够完全导通条件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试一下,稳压二极管不装就可以了

稳压二极管不装的话,其 SA供电输出就会偏高引起烧CPU,这里稳压二极管损坏推测是本身内阻变大或开路。

网友:
2.5v基准电压偏低,造成G极电压不能完全导通MOS管,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G:
MN26,测D极1.05正常,G极3V多,但是输出电压才0.9V偏低是吧,你怎么不判定这个场管有问题,G极3V多不够完 ...

这里G级3V多明显是处于偏低工作状态,正常为4.5V左右,G级3V多是不够满足MOS管在这里正常导通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