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内存

楼主(2015-12-26):
新手求助下,板载的内存,怎么判断,才知道已过了内存???

网友:
外插的与板截的都是一样判断

网友A:
华硕的机器吗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器吗   加焊一下试试

怎么判断?

网友:
示波器测试相关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