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翰视奇19这个红边的怎么破?

楼主(2015-12-26):
HANSG19的显示器,开机1分钟后就出这个

修机小白,求破解方法

网友:
判断啥呀,这屏坏了,,,,,,

网友:
屏线坏..把屏线拆了..再用电烙铁..重新接上...  切记..是屏左边的屏线..不是5V供电的屏线..

网友:
啥?换根O不OK?屏线还有很多的吗?不就一根宽的那个白线?以前好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把屏线重插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插N次都没用。

网友:
2L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有的屏线坏。

网友:
这种问题,先重新恢复下出厂设置  如果不行 估计真的是屏有问题。

网友:
那不是没的修了?唉~~~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喽!不行就是屏坏了喽

网友:
无语,这就是屏坏了,扔了吧

网友:
屏肯定是屏坏了,但2楼你确定能用烙铁焊那种屏侧边的软排线?

网友:
有点屏的工具没,先点一下屏呗。   如果屏坏了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先把驱动板恢复出厂设置   AOC很多设置问题导致一个小窗口变色    不过你这个红屏感觉是屏问题了

网友:
这个你压不到,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呀

网友:
屏坏  不是设置问题  不是屏线问题  是软排线问题

网友:
屏幕坏了  没有办法弄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屏是坏的 还判断什么 换了吧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有没有方法进工厂模式调下

网友:
记得有人烙铁和软排线加个铜片补虚焊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