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440 LA-9932P 不显,返修运行慢 维修实例

楼主(2015-12-26):
机器型号:DELL E6440

板号:LA-9932P

故障:不显,返修运行慢。

         机器接到手,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有波形,拆开主板目测显卡动过, BIOS刷过。
首先把2BIOS重新刷下自己备份的,BIOS刷好装上去上电故障现象一样。不过根据以往架构的特性,HM8X系列的架构刷备份BIOS有可能会亮机慢,我稍微等了30秒左右,机器果不其然亮机了,在官网找了BIOS升级程序经过分离出来,里面有提供ME模块更新,把ME模块提取出来覆盖到亮机慢的BIOS里面,重新刷下BIOS,机器成功修复。

         机器出去1天返修回来,客户说运行慢,放视频卡。经过进系统检测,运行确实很慢,不过还发现机器不充电,戴尔机器不充电首先要确定机器是否正确读取到瓦数,进BIOS发现未能检测到适配器瓦数,E系列的机器检测不到适配器瓦数,机器是会运行很慢的,故障点锁定在检测瓦数上,也就是戴尔中间那个针。

         拆机,目测一遍,板子修的地方不多, 就显卡和BIOS,没发现掉件这些。用铜刷子跑线追中间那个针的电路,

适配器口中间的针连到图上的PQ1,PQ1控制级电压正常。

由于LA-9932P找不到图纸,找了一份E6430  LA-7782P的图纸参考,元件号和E6440差不多,看图纸还要经过PU1转换到EC PU1拆掉直连3-4脚。插上电池后看已有充电电流, 说明主板已正常认到适配器瓦数,后面装机测试都OK。这里我第一个不是排除PQ1,而是PU1的原因,是因为看PU1靠近BIOS,有可能是上家刷BIOS的时候,风枪把PU1吹挂了,我刷这个BIOS都是用烙铁焊的。

PS:这个机器原始故障可确定是BIOS坏,上家刷BIOS的时候风枪把PU1吹坏扩大故障,导致主板认不到适配器瓦数。

最后附上改良过的BIOS,测试OK

网友:
无图纸,无点位也修得这么好,分析得也厉害,以加分。

网友:
不冲电,适配器检测不正常,机器降频使用,所以很慢,楼主有没有确认一下,刷bios之前也等30秒左右能不能开机呢

网友:
老师功底深厚   佩服 佩服  又从老师身上学到了知识  原来功率检测出了问题会导致运行慢    还想请教一下老师  功率不够会导致掉电吗?

网友:
还请老师讲一下 PU1的开关原理!

网友:
好技术呀 加分

网友:
原来功率检测出了问题会导致运行慢

网友:
楼主这么牛逼 修机器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连DELL瓦数不读机器运行慢  不充电都知   厉害

网友:
DELL中间针 图纸 信号 咋看

网友:
   楼主又是个流弊人物   直接秒杀  望多多发帖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8-07-20):
1.6的电流刷了  成了 0.6的了,         有谁刷好过

网友:
dell的适配器检测很烦人

网友:
大师收徒弟不 小弟想拜师请教问题 嘻嘻

网友(2019-04-11):
好经验,我这有一个E6440,开机掉电,反复开几次才行。

网友:
这维修,之前论坛看过好像。DELL 碰到运行速度慢,可以先关闭适配器检测,上几天碰到一个速度慢不是用原装充电器变的奇慢,关闭适配器检测就速度快了。。

网友(2020-10-16):
来自: 河南平顶山 来自 河南平顶山
https://www.ti.com/product/TS5A63157
这个是一个可控制的信号选择器,可以编程控制转换两路信号,该个芯片在插入适配器,通过acin信号识别到电源输入,然后接通3-4脚,传输电源适配器功率信号,而在笔记本放入扩展坞的时候,通过dock-in信号识别,接通1-4脚,信号转换由ec控制,acin和dockin都时ec在识别后,通过bios内部程序判断发出psid-select信号,控制63157导通14或者34.去掉该芯片直连3-4脚可以正常使用适配器,但是不能使用dock口连接扩展坞充电,因为psid不能被传输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