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整机 从CPU 风扇不转到点不亮维修 2

楼主(2015-12-26):
机器型号:联想   旗下绿动 CT320 运动型客厅电脑
故障现象:今天上午客 户送修时说机器点不亮,自已拿到手里用外置电源确认为机器点不亮。
维修过程:还是老办法,速折下工控主板,构架为AMD      AT56N+FCH A50 南桥。

从电压,时钟,复位,总线,BIOS,折和换六方面检修。再次用裸板确

认主板上电后CPU 风扇居然不转。

1.第一步:先量测主板上内存电,南桥电,总线电,3.3V,5VSB待机电,APU 核心电对地阻值均正常。

2.第二步:检查主板上VBAT电和RST RST信号电压电平和对地阻值也OK.

3.第三步:量测主板上三个触发信号,具体可量测IT8772F SIO芯片信号。如图:

查第28PIN .3.3VSB待机电压为3.3VOK,量测第33PIN PWR SW 信号,在按开关时用示波器发现有3.3V高低高电平的跳变;量测第31 PIN PWR BTN信号也有3.3V高低高电平跳变,现量测SIO上第 35 PIN SLP-S3信号从0V持续拉高为3.3V电平。最后测量SIO第34PIN上PS-ON信号从3.3V有拉低为0V电平。但是主板居然无上电即CPU风扇不转。
(按电源开关后)沿PS-ON信号跟线到PQ39 7002 MOS管上G 极,此点为0V低电平为正常。住后用示波器量D 极为3.3V高电平也正常。量测PQ38 D极也有是0V低电平为正常的。

4.第四步:图上PQ36 6679MOS管为隔离管,防止装入DC12V时电源产生浪涌和火花电流电压。它的S极上为输出12 SB待机电,沿线到PQ37上D极也正常,用示皮器发现MOS管S极无VCC12V电压输出。分析原它受控于G 极。用万用表跟线到PR104上,突然发现电阻有裂开,量测为200K.于是从报废板上折用同阻值电阻速换,上电后主板风扇可飞速转动。天啊工控主板还是点不亮,很无耐。

5.工控板修到现在用了24分钟,心里有点急啊,还想外出玩啊,看来是木指望了。
于是重新看了芯片组上电时序图,一步一步住后用万用表检测关键信号点。(参考同芯片组线路了)

实测工控主板第一电压时序内存电为正常,如图:

6.第六步:查南桥核心工作电VCC1.5VS,

用示波器量测PQ18 管子S极即南桥VCC1.5VS电为0V ,主板断电后量它对地阻值为正常200欧。再次上电量测PQ15  D极输入电VCC1.5V 内存电为正常的。它是线性MOS管控制电路(当管子G 极大于9V 时此MOS管就会导通产生VCC1.5VS南桥电3),住前查找PQ17 7002 MOS管G 极有0.7V电平,PQ17 D 极为3.3V电平也是好的。当示波器量测PQ16 D 极时居然也为0V 电平,按数字电路原理分析,这个开启信是高电平转换过程。再次断电后用万用表查PQ16 D极对地阻值为250欧正常。但查PQ16 G 极时为500欧,它是直接与PQ17 D极相连的。好板上阻值为150欧,啊原来此二管子间有断线吧,于是仔细检查发现靠近PQ16 D极处焊盘引脚 有发霉,原来PCB线氧化断线了,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后速接线并补绿油。主板重新上电后,哈哈可以开机了。终于好了,联想工控整机到此修复OK.来一个开机图。

今晚又花三小时发贴一个,仅供各维修同行门参考,请各位维修同行门对分析不周之处指正和发表观点,多谢。
总结:一波三折的维修过程,修板时目检法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步骤。

网友:
感觉说的好专业呀!

网友:
楼主高手啊,时序相当的清楚

网友:
每每看到你说修个工控板修了几十分钟还没修好 我就感觉一阵蛋疼   =    =  我几十分钟估计才
摸个大概故障吧 修这个

网友:
多谢各维修亲们的支持:
          提前祝各位维修亲们(从事电子 产品修理的同行们,迅维网网友们,迅维实地的讲师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红红火火。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自已在修理台式机主板或工控整机和一体机方面仅是一名小小的专业修理工,新的一年自已也计划先到月饼老师远程班长学习下,还有手机远程班,哈哈这几个月先给自已再打点基础知识。

网友:
新版主,因自已是一名小电脑公司维修点的修理工,修理自已熟悉的产品当然会木有问题了。
但自已在修理笔记本和手机方理才刚刚起步(所以自已也买了好几本迅维讲义,2007年也买了迅维实地出品的书。过几天拍个照给大家传上来,乐乐哈哈。)
我会用我自已专长的东西给大家发点贴(目 前对修理工控主板或整机和一体机方面的资料也少,我来先做点小小推动吧,请各位多多支持点)

网友:
厉害 长知识了

网友:
只是想用自已稍稍专长点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一下维修笔记而已。
后面计划重点把POS收银电脑各个模块工作原理和实际修理中的典型故障发点贴出来。
但是又担心同样的东西老是在网发贴,怕各位亲们很烦的感 觉,所以心里是有顾虑的。这个请大家发表点意见,因为自已确实很纠结这个???
其次每天还想给自已多点时间在网上学习和从书上学点知识。还有想弄的好点的贴基本上要花掉晚上好几个小时,所以每周预计只能写二个自已新手维修笔记贴,给亲们交流一下子。

网友:
楼主牛X,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因自已是一名专业修理工,平时没时间发贴,有时候只能发点自已平时积累的资料给大家作参考了。

网友:
分以加,原来是进水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晚上再选点好的资料,是关于I5,I3,I7 CPU 数据手册,也是我近8个月来新修的工控主板和整机和一体机或平板电脑芯片组。晚上见。
因中午有维修板卡朋友的请客,哈哈。

网友:
高手啊  绝对的涨支持   顶一个

网友:
谢谢!好详细。。。 不过有维修资料  上电时序对我们新手就好很多了!

网友:
维修段位高。又是跑线又是图纸的只用了不到半小时。必须牛

网友:
修工控板都是这么顺风顺水的,好厉害

网友:
思路清楚 支持

网友:
板子修多了,平时总结点,还要跟大家学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