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6350J 双面打印电源板修复 加双面打印原理分析

楼主(2015-12-26):
商家送修联想LJ6350D双面打印机 不通点 插电源发现带漏电保护开关 已跳闸  按下漏电保护开关  通电瞬间跳闸 怀疑电源板短路 直接拆机  这机器线路真叫一个复杂 拆机都拆了大半天 最终在激光器下边拆出电源板  查看电源板发现 压敏电阻 报废 拆出  更换保险 装机  装机过程两个小时 。。。。。。。。这里略过   装好之后 顺利开机 打印发现 只能从正前方手动纸盒进纸 不能从底部主纸盒进纸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纸盒设置   这里说下

纸盒选择设置 打印首选项 第二页 纸张选择  纸盒模式 是自动 就是从手动进纸  修改成主纸盒进纸  搞定

至此 打印机已完全修复

闲的没事研究了下
  双面打印原理  这里分析一下:打印文件时如果选择的是双面打印 那这张纸在出定影的时候  定影出口的传感器检测到纸已走完(还没走出纸路)这时定影后面的一组滚轮(单独的一个马达控制)反转将纸转回去走定影背后 返回到 进纸单元 再过一遍  充电 成像 定影单元  然后 彻底出纸    如图左边红圈示双面复印时的纸张返回通道  右边红圈是定影出口

在双面复印纸张返回通道塞入一团纸 导致单面复印正常  双面复印 纸张返回时卡纸  验证了 纸路走向的判断 如图能看出 纸张中间被纸团卡住不能返回

网友A:
怎么手机不能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手机不能评分

额 不会吧 要不收藏了明天补上?

网友:
好复杂呀,不会弄。

网友B:
这个不是彩打的吧,双面打印结构就是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彩打的吧,双面打印结构就是比较复杂!

嗯 只是黑白的不是彩打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很到位,打印机维修就是难得拆装

网友C(2016-01-26):
压敏短路保险丝不容断吗?还能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敏短路保险丝不容断吗?还能跳闸

你击穿短路了 保险没有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