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X555LD之四代U掉点十几个 补线维修

楼主(2015-12-26):
白天修机没啥时间,只好三更半夜来发帖了!求支持!!!
今天的主角,华硕X555LD。华硕,也许大伙都觉得蛋疼,觉得无图无点位无丝印,修起来费劲,但是我到觉得华硕是比较好修的,最近月饼大大也提供了许多华硕的点位,让大伙的蛋蛋不再疼了,只是头疼!对于新机子,U跟桥合一的,这让三板斧只能使出一板了,不头疼才怪,好了,步入正题

机器:x555ld  故障:不触发+待机微高0.21
目测:EC 跟板载U都被干过,其它除了焊膏有点多,看起来有点不顺眼以外,好像没被拆什么东西,感觉还有戏,但是这U被动过,不太好整,先报价500

客户虽然犹豫了两天,最终还是确定要修,好吧,开工!先修待机偏高,测到ec是短路的,直接换掉,待机不偏高了,但是还是不触发,EC_RST 3.3V正常,摁下开关到EC有高低高,正常,RSMRST 3.3V,正常!但是桥没返回SUSB 跟SUSC!待机电压都正常,尼玛,这不是要干桥U合一的那长方块?仔细再看了一遍,发现U有一角是有那么一点点翘,不太明显,不知道是摔的还是上家想翘下来,好吧,果断上BGA,很轻松就把它干了下来

仔细一看,尼玛,有掉了接近20个点,蛋疼!应该不是我干掉点的,我取的时候还是挺轻松的,问题应该出在上家或者客户摔过,先不管问题出在哪里,最终机器还是得继续修的,补点吧

一个小时后。。。。

上完BGA焊上去冷却后,兴冲冲的上电,电流刷刷刷的一路小跑,看样子有戏哦,赶紧上屏

一切都很顺利,维修到此结束
另外再附两张其它机子的干U的图

发完帖子,我的眼皮开始不听话了,各位维友们,晚安啦

网友A:
辛苦了,这点真心补得头疼,植株应该听恼火的这u,

网友B:
这U适合取网加热,只有取网才好植,0.4之后的珠子我都是取网加热

网友:
什么Bga焊台

网友:
看到LZ的报价我又燃起了希望,绿油的作用是不是起绝缘和固定?

网友C:
有什么办法使U不变形吗?还有楼主锡珠用多大的珠子值的?

网友:
20多个点,一个多小时就补好,换我要大半天,楼主威武。

网友:
lz确实厉害,掉这么多点还接着干,现在这机子集成度是越来越高了

网友D:
楼主的点补得好漂亮!!!!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看来的苦练飞线值球

网友:
嘿嘿目前还没换过这个超级U

网友:
楼主威武 · 这个是我早就报废了~

网友:
请教CPU是怎样值球的?

网友E:
取网值球,锡珠一加热,不跑啊?

网友F:
用什么样的温度才不容易爆

网友G:
楼主辛苦了,想问问怎么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这点真心补得头疼,植株应该听恼火的这u,

嗯,实在是不好整,这U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辛苦了,想问问怎么补点?

用头发丝大小的线补上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U适合取网加热,只有取网才好植,0.4之后的珠子我都是取网加热

取网锡球很容易跑偏,我值珠都基本不把网取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样的温度才不容易爆

我用大炮的,温度比较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网值球,锡珠一加热,不跑啊?

我是不取网,但是有高手取网也能值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使U不变形吗?还有楼主锡珠用多大的珠子值的?

用大炮,温度比较均匀一点

网友:
現在的點愈做愈小,真是難補

网友:
人才啊,返修你真的是蛋疼了。。。。。。。在拆一次说不定U就挂了

网友:
这种CPU有钢网吗

网友:
补好点加绿漆太厚比板层显得高怎么办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ibmX1高端机也是掉电,我当时就上论坛,结果多说刷了BISO无果,我不甘心直接用风枪加焊CPU上机OK了,现在这些4代5代集成CPUPCH的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修的不容易。还好上家没把U给干坏。

网友:
真是辛苦啦,接近20个点补的相当麻烦把,像我这等人恐怕补的要累死,厉害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飞线十几根,不是一般的难度

网友:
补点,看看就累

网友:
看着修机的节奏以后桥问题都得干U 了

网友:
靠技术吃饭也不容易啊,补点眼睛累手累,心累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们碰到这种U,直接放弃。今天分加完了,下次再加分

网友:
想请教下绿油直接涂上不用干燥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点补得好漂亮!!!!

同意,不长不短刚刚好,楼主肯定搞很久了这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取网锡球很容易跑偏,我值珠都基本不把网取下来的

不取网的话钢网不会变形了?我值0.35的时候都是取网的,老板不允许在钢网上加热,每次都有连珠,比较麻烦

网友:
沃日,你厉害,必须给分

网友:
这块板怎么会掉点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