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 不认内存

楼主(2015-12-27):
P8B75-M LX PLUS   上小喇叭报警 不认内存  测的内存SMBCLK 1.45V不正常 ,正常是3.3V的 找了个定位图 这个人好坏 图和看图软件是分两个包的  一个包就要10的下载积分 害我去了20的下载积分   打开定位图输入SMBCLK,定位图是S_SMBCLK_MAIN,空的芯片就不说了  看到S_SMBCLK_MAIN去了一个排阻RSRN18  272   谁都知道华硕排阻坏的多 就换了个272 通电测还是一个样  在看QSQ8 C72   S极是S_SMBCLK_MAIN  G极12V   D是S_SMBCLK_VSB  ,S_SMBCLK_VS去了南桥还有UPU17  3343A 和电容电阻   那就把UPU17 3343A 去掉  通电亮机了  我也不知道 UPU17 3343A是用来做什么的.修好了就的了 谢谢大家加点下载积可以吗

P8B75-M LX PLUS R1.00A定位图和软件.rar

网友:
现在的下载分这么高,真的心疼

网友:
我也给你加分了。精神可佳。

网友:
现在很多芯片都找不到说明文档啊

网友:
下载回来没发现有点位图啊?哪个文件啊?
找到了,原来要把BAK文件改成BOM文件

网友A:
芯片短路了,。拉低了信号电压,就是不知道对其他地方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短路了,。拉低了信号电压,就是不知道对其他地方是否会有影响

这个具体要看UPU17和3343A芯片本身引脚信号定义才知道。

网友:
这小8脚坏的比较多,CPU,内存旁边的一般拆掉不用也可以

网友:
通病小8脚 加分鼓励楼主发经验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要看UPU17和3343A芯片本身引脚信号定义才知道。

在哪能找到UPU17和3343A芯片本身引脚信号定义

网友:
upu17也不知起什么作用,不过修好就行了,给你加分

网友:
以前我刚入门的时候还不知道有点位图跑了半小时多才把这板子修好故障跟你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机智,合一个包赚回下载分

网友:
又是这个UP6262惹的货,建议直接拆掉不装,免得返修

网友(2016-07-22):
短路拉低了电压,现在下载分好难弄

网友:
不知道 UPU17 3343A做什么就去掉,不会影响其它的。

网友(2016-08-21):
我手里有一片昂达P55T 也是SMBCLK 只有2.94V 从内存118脚一直跑线到一个S18-B的3脚输出 4脚是SMBDATA 4脚正常的  阻值600多  3脚只有400多  不知道去了哪些地方了  跑不出来 没图纸  妈的

网友:
感谢分先锋     对の

网友:
一般系统总线都是爱坏这些小八角

网友:
这个是内存的CLK 和DATA的  线上面的一个IC,技嘉的板子我经常拆好

网友: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