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M2A75M-DGS跑码跑一半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27):
版号:华擎FM2A75M-DGS   REV:G/A 2.01
故障现象:跑码跑一半掉电+待机保护。
维修地点:同行店铺
维修报酬:一碗桂林米粉(宵夜)

可以吧
进主题吧!
去同行伙计玩,那了这块华擎的板给我,说开机掉电,没图纸,就试试。
先上个图:(后面才拍的)

上维修台测试,跑码跑一半掉电,有时候待机灯都灭了。
最近修的这些新板 待机保护坏的 真不少呀!
摸了许久 找到了 这两个管子!

这两个管一样的 一个负责5V 一个负责3V  控制脚同一路过来的
实测控制脚5V左右 属于高电平截止类型。
把他们位置对调了一下,它又能跑码了,不过还是掉电。有时候还能点亮。
(又是不稳定 郁闷死)
在掉电的过程中 测得 他们控制脚电压 不正常。如下图

这次跑码掉电后 待机灯不灭 但是控制脚电压为2.6V.
控制脚的电压0V才正常。所以要找到控制脚的电压来源。
没图纸 扫了半天都找不到和哪里相通的~~~~

只能跑线了~~~~

无语~~还是来自IO这边。。

那个拆掉的是个电阻
是个上拉5VSB的电阻
安照这个布局,应该是 IO 70脚 在接上电源后 要把70脚电压拉低。
FM2板修得不多,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又是拆拆拆~~~~~~~~~~~

直接拆掉5V上拉电阻  故障解决!
吃宵夜的时候想了想,或许也有可能是那两个管子的问题
交代伙计 如果返修 把那两个管子也换了

补充:
如果是条件不满足 那可以是其他问题引起 这样应该能解决问题
如果是条件满足IO 不拉低  那可能是IO 本身问题 只要IO其他功能正常 这个问题也能解决
如果把管子换了 还返修  那把IO一起换了
找到问题所在是关键
这个FM2 还不熟悉  先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维修思路很灵活,先收藏看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我没看懂,但分就帮楼主加了,如果真是管子本体的问题,那楼主就是故意的,同行应该请你涮火锅就彻底修好了

网友A:
觉得io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看你那返修的机理很大呀

网友:
我也觉得io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图文并茂,图片上标准也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返修的机理很大呀

返修并不怕 只要问题找到了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觉得io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是条件不满足 那可以是其他问题引起 这样应该能解决问题
如果是条件满足IO 不拉低  那可能是IO 本身问题 只要IO其他功能正常 这个问题也能解决
如果真返修了  那就把那两个管和IO一起换了
找到问题所在是关键
这个FM2 还不熟悉  先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D:
就算是IO坏了也没必要换了,直接像楼主这样处理就好。另外问一句,那两个管子应该是P沟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是IO坏了也没必要换了,直接像楼主这样处理就好。另外问一句,那两个管子应该是P沟道的吧?

不太清楚 没图纸呀  跟技嘉的那种保护管 一样 都是控制脚 高电平就截止的那种

网友E:
两个都是P管吗?      把G级接地  就一直低电位了;  悬空有可能是半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都是P管吗?      把G级接地  就一直低电位了;  悬空有可能是半导通状态!

应该是P管  右下角进  上面出的
嘿嘿 你的分析很给力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两个都是P管吗?      把G级接地  就一直低电位了;  悬空有可能是半导通状态!

都是P管,悬空状态相当于本身导通工作失去了IO芯片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条件不满足 那可以是其他问题引起 这样应该能解决问题
如果是条件满足IO 不拉低  那可能是IO 本身 ...

你这问题我感觉有点像是IO信号没发充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问题我感觉有点像是IO信号没发充足

IO信号没发充足是神马意思呢?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P管,悬空状态相当于本身导通工作失去了IO芯片控制。

悬空用久了可能会挂掉                                  我知道  不用IO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问题我感觉有点像是IO信号没发充足

美女偏心,没明白你分析  是不是打错字了 下个月 给你来个优秀版主 贿赂下 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