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5-12-27):
请问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dell N4030  一边很暗没光谢谢哈。,

网友:
背光的问题吧,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    可能是高压

网友:
换屏试了没有啊!!

网友A:
LED的话是背光坏了,LCD灯管和高压都有可能

网友B:
这是LED灯条坏了,换掉灯条立马OK,我遇到过AOC的同样的现象

网友:
先简单的检查一下,LED灯的接口线····LED灯的接口头有没有虚焊。如果都没,那就要排除法了

网友:
    应该是LED灯条部分灯坏了

网友:
好像是背光灯的问题,我碰到过显示器一半亮,一半暗的情况,拆开发现是灯条坏了,

网友:
是LED的灯珠有些不亮   可以拆开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话是背光坏了,LCD灯管和高压都有可能

LED背光条更换麻烦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LED灯条坏了,换掉灯条立马OK,我遇到过AOC的同样的现象

LED背光条更换麻烦吗?谢谢

网友:
灯条坏咯,换屏吧

网友:
楼主更换灯管吧。
我遇到过,一台宏基的。AC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背光条更换麻烦吗?谢谢

很难,就算换好也没法装了

网友:
直接换屏一试就知道

网友:
应该是LED左边的灯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LED灯条坏了,换掉灯条立马OK,我遇到过AOC的同样的现象

我看你这个塑料纸还没撕掉,应该还在保的,没过保的话尽量找售后,要是是客户的,那就拆开换吧,不过TB卖的灯条都比较劣质,不好整,比较费时间,但是能弄好!

网友:
6楼正解,我的三星S22B150显示屏也是同样问题,换灯条 OK

网友:
灯条坏了几个灯珠

网友:
背光坏,直接 找个一样的换过去

网友:
要么灯管要么高压!

网友:
笔记本的灯管好换,但灯条真不好换,楼上换灯条的高手可以专门发个贴,一定受欢迎

网友:
是背光有问题了。

网友:
led灯条是多组并联的,必须是扥条的问题

网友:
明显就是LED灯珠问题了。 有保就拿去保修吧 非专业人士不要拆

网友:
先用通用LED灯条点一下试试,看是灯条还是LED恒流板问题

网友:
背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