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7):
进水引起的
联想G475,不开机,电流没动静。有时能开机一会就断电了,然后就好长时间不能开机
不开机
微软

网友:
亲 要把故障描述的清晰一点 有那些供电 那些供电不正常 修了什么部分?才有高手帮你解决呀!

网友:
进水的机器,首先把进水位置处理干净,该换的换,然后还不行就查电路,当然还是在进水位置查起

网友:
桥上面的通病电容先去掉看看

网友:
进水处处理啦吗? 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测就想一下子弄好,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一下,然后按照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