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拿到板不知道怎么做,求思路

楼主(2015-12-27):
本人新手一枚,拿到板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各位大师指导一下思路,感谢万分!

网友A:
先去拜师学艺  在这里问毛线

网友:
去迅维深造深造

网友:
最好先实践焊接这些   然后在学学理论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去拜师学艺  在这里问毛线

拜师要钱的啊,没钱

网友:
拿到板先插电看什么问题是否短路,再量个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师要钱的啊,没钱

那去找找看哪里招学徒   有的地方不要钱的   没别的好办法 呵呵

网友:
先报迅维网远程培训学学电子电路基础!